STL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11-09):
下面有两个程序,看了不确定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所以请大神们帮手看下,谢谢!

NETWORK:1
A M 24.1
= Q 61.1
A M 24.2
O M 24.3
= Q 61.2
NETWORK:2
O M 24.4
O M 24.5
= Q 61.3

上面程序1 中A M 24.2 O M24.3 =Q61.2 与程序2中 一样的,同样是做一个或的运算,如果为1则Q 值为1.但程序1中用A开头是因为在程度中段不能是O开始,是这样吗?

网友A:
个人理解是一样的,至少处理结果是一样的!
你说的 程序1中用A开头 没有这个说法  你要看看书中的 ‘首次检查’ 这个概念,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