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厂里的照明灯有日光灯,有节能灯,也有灯泡,但大都是用不长时间,是采购回扣吃多了,还是厂里的电源的问题,问换灯泡的电工,说这些灯泡都很贵,质量也好,那为什么灯泡用不长时间呢

网友A:
现在的节能灯或日光灯再好不要频繁启关…

网友B:
这个要看工作的时间,照明灯具都是有寿命的,如果每天点两三个小时可以用几年,如10多个小时只能用几月。

网友C:
电压也可以看一下,特别是夜间。

网友D:
不同的灯具有不同的使用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再好的灯都会寿命不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也可以看一下,特别是夜间。
一般夜间电压比白天高,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受电压影响大。

网友F:
这个估计电压浮动大引起的吧。

网友G:
  改用LED灯啊。
  不坏的话,用不了那么多电工。

网友H:
查下自己厂的相电压,了解使用时间再做定论

网友I:
不要动动就说人家吃回扣。

网友J:
雷士照明不是一年包换啊,全部换雷士的了

网友K:
晚上电压基本都偏高,楼主注意下,我这老是坏后来把变压器档位调了下就好多了。

网友L:
电源质量不好,谐波造成的也有可能。

网友M:
要检查电压有没有波动,要是有值班的,可以调一下值班变电所的日报表看一看电压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用可能,厂里使用变频器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但是同样用电的电脑却没事。

网友N:
山寨货多了
是不是采用的声光控(这个也有影响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同样用电的电脑却没事。
电脑用的是宽范围的开关电源。

网友O:
测一下夜间的电压,多测几个时段。

网友P:
换成名牌LED的,正品的,好用些,我们这边之前是长明的改成飞利浦的LED的后1年基本没有换过

网友Q:
就是晚上的电压高了,造成寿命短,容易坏。

网友R:
     灯泡容易坏的原因首先要排除电压是否偏高。其次要检查镇流器是否存在问题,再次就是灯泡自身的产品质量,建议你最好用品牌的灯泡。

网友S:
换成LED的哪,又亮又省电,还不爱坏

网友T:
回复 网友G:
LED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U:
我们全部换LED了三年包换啊

网友V:
先看看灯泡是什么牌子的,再测下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T:
LED也不是万能的。
  不求100%的完好率,有80%的完好率已经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S:
LED的使用发现一个现象,刚开始很亮,后来启动后比较暗,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LED的使用发现一个现象,刚开始很亮,后来启动后比较暗,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
  我买的3WLED灯,也见过你说的这个现象,但是刚启动暗的时间没有你说的那么长,不到10秒.

网友W:
我们也准备要换LED了啊

网友X:
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Y:
电压稳吗?

网友Z:
是不是电压偏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Z:
测试电压也正常,关键损坏的时候,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