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电动机在接近运行温度时的绝缘电阻值若小于6兆欧,应进行干燥。
  通常有外部干燥法(使用的热源有电炉、白炽灯、红外线灯等)、低电压干燥法(交流电源干燥法、直流电源干燥法)
等,不知哪种方法效果更好?

网友A:
马达运行的时候,是属于发热状态的,哪来的干燥一说?
如果是温升导致的绝缘下降,可以采用强制冷却的办法。

网友B:
灯泡最简单

网友C:
潮湿问题应该是电机开机之前的检查,开机后温度上升如果绝缘降低应是漆包线的绝缘性能不好。

网友D:
温度都高了,本身就在干燥了啊,该考虑下别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温度都高了,本身就在干燥了啊,该考虑下别的原因。
楼主多想想先。

网友F:
运行中吗  楼主怎么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燥必须是停机进行,要做好安全措施,所通电流与温度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并且加热要均匀。电流小了温度低了效果不好,电流大了温度高了线圈有可能因过热而烧坏。电机运行中的发热随着负荷的变化而变化,与这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里所说的"接近运行温度"是指模拟电机运行温度,而不是指电机实际工作温度。通过高压试验测试仪人为升温到一个值,进行电机绝缘电阻测试,然后视绝缘电阻大小决定是否进行电机干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干燥不是指电机实际运行中进行。换个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绝缘电阻是停机测得,模拟运行状态。

网友G:
用灯泡的最为常见

网友H:
电动机在接近运行温度时的绝缘电阻值若小于6兆欧,应进行干燥。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H:
电机绝缘测量标准:380V电机绝缘不低于0.5兆欧,高压电机是1兆欧/KV。
至于电机加热,要是电机本身有电加热的话就直接用电加热就可以,没有的建议用烘灯就是灯泡

网友I:
简单点就是用灯泡烘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运行时有一个温度范围,电机检修时要做高压试验,其中包括绝缘电阻测试,做试验可以给定电机运行时的温度测出绝缘电阻值。

网友J:
你想烘干?那比较麻烦了,需要把电机的转子拆下来用热源烘烤电机的定子,带着转子,没法烘烤,因为里面有水蒸气,出不来。自然蒸发时间太长了。费事。
一般都是给电机通电流30%让电机自己加热这样可以长时间烘烤,再测绝缘电阻看看是否提高了。

网友K:
你这个应该是绕组绝缘下降,与烘干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绝缘没有破坏,仅仅是绝缘下降,更可能是电机内部受潮的原因,干燥得当应该可以恢复电机绝缘性能。所以一种理想的干燥方法很重要。

网友L:
可以用绕组低压大电流的方法干燥。

网友M:
这种情况要通风降温才对

网友J:
用电机的激磁电流(无功电流)来烤机。就是上电,只通励磁电流,不给频率,只给电压(不要太高了,加够了30%的电流即可)。这样连续通电若干小时,测绝缘电阻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建议!感觉干燥方法如果简单些往往效果不理想,而效果好的又比较繁琐。能否找到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

网友K:
使用中的电机本身是发热的,是不会受潮的,长期不用的电机在干燥的环境中绝缘也不会下降很多的,电机受潮是指的电机间接淋雨或被淹,这样不用说,直接烘干就行.所谓烘干就是将电机用能控制温度的电炉(温度不能超120度)加热.
绝缘下降并不一定就是电机内部受潮,绕组匝间短路或对地短路,都是绝缘下降,这两种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绕组,温度过高也会导致绝缘下降,这种情况只有加强散热或停机降温.还有要看是否电压太高,绝缘击穿,比如雷击.

网友N:
220V洗衣机电机等小电机用单相调压器;大型的用焊机+电流表+手感温度可快速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