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1.使用过多次伺服电机,用过它的位置控制模式,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用过这种模式,就是定位;
但是对于它的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没有在实际场合用过,手册看过无数遍,但是没有正式应用过,总感觉没有真正理解它,请有经验的同学介绍一下这两种模式及应用场合;
2. 压机从原点运动,往下快速运动,到达某个点后,工进,减速移动,最终压到工件到一定的压力后,快速退回;
大家说说,这个工艺动作,伺服电机应该怎么使用模式? 需要模式切换吗?

网友A:
这个用的不多,一般情况下用不上。

网友B:
位置模式和转矩模式切换。首先位置模式,压到工件转为转矩模式,返回再位置模式,不过这样程序不好写。

网友C:
伺服三種控制模式是針對需配合控制器來使用 非僅對伺服
速度控制也是定位用也就是模擬量的控制 並且是高端的的控制 他又稱全閉環的控制 是高速高精的控制  位置控制能用的他都能用 他可做外接編碼器(光學尺)做動態補償 他可做電子凸輪 如連續套色印刷機 他能做的功能是位置控制做不到  當然價位高 高技術門檻阻礙很多人對他的了解

電子壓床可用扭力控制 但定位精度很難控制 若用速度控制再加壓力傳感器就可兼顧

网友D:
速度模式下的转矩限制控制,模拟量控制速度和转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伺服三種控制模式是針對需配合控制器來使用 非僅對伺服
速度控制也是定位用也就是模擬量的控制 並且是高端的的控制 他又稱全閉環的控制 是高速高精的控制  位置控制能用的他都能用 他可做外接編碼器(光學尺)做動態補償 他可做電子凸輪 如連續套色印刷機 他能做的功能是位置控制做不到  當然價位高 高技術門檻阻礙很多人對他的了解

電子壓床可用扭力控制 但定位精度很難控制 若用速度控制再加壓力傳感器就可兼顧
楼上威武啊!

网友F:
是呀,楼上各位讲的都很好。学习了。

第一个问题,伺服的位控、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三种工质的应用都是很广泛的。就像4楼所述,它的速度控制也是高精度的速度闭环控制。转矩控制亦如此。普通的传动,比如,V/F控制的变频电机系统,他不能控制转矩,只能开环的控制转速。再比如,矢量控制的变频电机系统,它的最高转速被限制在电机额定转速的4-6倍,不能再高了。而伺服控制的变频电机系统,他的最高转速可以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12倍以上,这里说的转速控制包含着转矩控制。因此,V/F控制和矢量控制比起伺服控制水平,其转速控制和扭矩控制的指标都差的很远。

第二个问题,压机控制,其方法很多。包括位控转转矩控制;转速的多段速控制加转矩限制等等,都能实现压机控制的工艺需求。用伺服来做这个系统。实现其工艺要求很容易的。

网友G:
1---先走定位,再走变速,要加装压力采集模块 。 2 -------走定位+转矩切换电机自动判断是否达到设定转矩后停止转动 。3--------速度+转矩

网友H:
位置加扭距控制模式,模拟量控制扭力,再模拟量读取实时扭力

网友I(2015-05-12):
都讲的很好 ,学习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