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电梯安川616G5变频器18.5KW 报PUF故障,测量保险和一个模块烧坏,测量驱动静态电压一样,动态不断变化有几种电压,本来以为是参数有问题,就不理了,装回机测量输出电压也在变化,接上假负载灯泡,有一个最亮,另两个只有点灯丝亮,怀疑是参数问题,调回不用PG的控制时,测量输出电压一样,就不去接负载来试,运回给客户试机,没想动一下就又报PUF了,保险和模块又坏了。。哎自己太粗心了。。请问各们大师是不是驱动板还有问题还是PG板有问题。。。??

网友A:
驱动多数啦

网友B:
楼主太粗心了啊

网友C:
楼主非常符合电梯保养技术人员的做法。坏了保险换个再试,一点维修费也不给别人赚,换的保险不好的话炸几回板报废。有次风扇短路烧保险了,上铜线最后烧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非常符合电梯保养技术人员的做法。坏了保险换个再试,一点维修费也不给别人赚,换的保险不好的话炸几回板报废。有次风扇短路烧保险了,上铜线最后烧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驱动动态电压都正常一样。。不知为什么会炸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