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BD 板问题

楼主(2014-11-10):
使用FX3U plc
因使用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就买了fx3u232BD,使用RS232-RS232线通讯
刚买回来能用,用两三次后就线就连不上PLC了,但是连文本是OK的
请各位大神指教是什么问题
已经买了两个了,都是这样

网友A:
连PLC连不上,用什么口连接PLC的?
你那多少钱买的,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呵呵;OP320直接连编程口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320a 连编程口(422),容易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花了1400多买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op320是232接口   PLCbd板也是232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FX3U plc
因使用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就买了fx3u232BD,使用RS232-RS232线通讯
刚买回来能用,用两三次后就线就连不上PLC了,但是连文本是OK的
请各位大神指教是什么问题
已经买了两个了,都是这样
PLC不是有编程口么?干嘛还用扩展232B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PLC编程口有点接触不良,而且容易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PLC编程口有点接触不良,而且容易掉
哈!那你扩展个FX3U-422BD吧,再扩展一个编程口吧!

网友D:
这些都是硬件问题,是硬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硬件问题,是硬伤。。。。。。
哈哈!估计被楼主搞坏了!

网友B:
BD板花14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232BD板为什么会连接不上PLC,买个422板是小事,已经坏了两个232BD了,线我也测试2-3;3-2;5-5;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国产的也用的很好
不是复杂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232BD板为什么会连接不上PLC,买个422板是小事,已经坏了两个232BD了,线我也测试2-3;3-2;5-5;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接线有误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PLC编程口有点接触不良,而且容易掉
哈!那你扩展个FX3U-422BD吧,再扩展一个编程口吧!
关键是我搞不懂为什么232BD会连不上或者坏了,倒不是说买一个扩展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么贵??
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PLC编程口有点接触不良,而且容易掉
哈!那你扩展个FX3U-422BD吧,再扩展一个编程口吧!
关键是我搞不懂为什么232BD会连不上或者坏了,倒不是说买一个扩展的问题
具体情况再介绍一下!

网友G(2015-01-13):
通讯速度设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