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1、节能制动能力提高了数倍,使系统效率大大提升;
2、改善系统的其他设备的使用环境,延长系统设备的使用寿命;
3、节省更多的安装空间,安装面积和体积都只有能耗制动的50%;
4、能运行于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自带散热风扇,没有电阻发热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如需防火、防爆等场合;

网友A:
楼主能否说得更详细些?

网友B:
楼主是问答题?

网友C:
楼主有类似节能制动装置?

网友D:
楼主能否说得更洋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E:
节能制动,节约的能源去那里了,是否直接反馈到电网中,反馈到电网中的电压是否恒定,有无高次谐波,如果仅仅考虑电能回馈,而忽略了电能质量,得不偿失。

网友F:
我知道楼主的所谓节能装置是什么了,就是传说中的加能回馈制动单元。对于变频器的制动。可以回馈电网。

能把变频器系统的制动能量吸收并回馈电网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了。首先是清洁,其次是节能。这正是符合减少碳排放的国策呀。这是属于绿色环保的技术呀。

但是,变频器的回馈技术,也有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回馈电能不能污染周围用电设备,因此,要求回馈电能的质量必须要符合国标;
第二,回馈单元是需要与第三方变频器设备连接的,如何能做到阻抗匹配的接口,保证与第三方设备不发生事故。这是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第三,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回馈单元的价格,是否能被用户接受。如果大家嫌贵,那这项技术的推广就会受挫,当然,如果能获得强制性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这需要国家的政策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第三点很难达成共识。在国有大型企业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有可能会担当一些社会责任,其他地方企业或私有企业能躲就躲,能逃就逃,除非罚款,不会舍得花钱搞环保的。

网友F:
所以,法规性的约束就会干预。国内就是这样,法律意识太差了。

网友A:
用来烧开水不知算不算节能制动?本人打算用热水器取代刹车电阻来尝试热水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