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无正文)

楼主:
那位大师帮忙解释一下这程序,实在是看不懂,接受回来的数据说是存在D100起寄存器里
看手册也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据你的电力手册模块,把所有参数都读过来了!然后读出的数据保存在D100开始的寄存器里了至于D100里是什么数据,D101是什么,你对照你模块的手册就明白了啊!还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就是了!

网友B:
楼上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你的程序还有一个配置文件的,就是配置LJ71C24的,把它配置成MODBUS RTU的!

网友C(2015-10-30):
这个定义在串口通信的报文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