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1-10):
RS  806  整流块  用 KBU808G  代替爆保险的原因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  806  整流块  用 KBU808G  代替爆保险的原因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
整流模块吗?!

网友B:
看看你的KBU808G是不是打磨的吧。我实际遇到过。实际是耐压600V的型号,被打磨成800V 一上电就击穿短路

楼主:
是整流块

网友C:
最好用耐压1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