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ATV31变频器上电就显示“CFF”,请问如何排除故障,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V31变频器上电就显示“CFF”,请问如何排除故障,十分感谢~
复位一下吧!
或者是什么参数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B:
楼主手头没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人~请问按下其他按键都没有反应,如何复位

网友C:
换过驱动板或主板吗? 如果没有换过可能是通讯或数据问题。

网友D:
还是问问施耐德公司的技术人员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下键盘,已经正常运行了 谢谢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下键盘,已经正常运行了 谢谢帮助~
不客气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换了控制板,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E:
恭喜楼主又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F:
看故障码对应的解决

网友G:
学习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