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10):
PLC的一个温度模拟量的处理程序,流量、压力、液位的都是除以相应的量程上限值,为什么这个除以10内,热电偶测温上限就是10么?

网友A:
因为西门子中,采样值与实际温度值的关系是除以10的关系,所以除以10。

网友B:
西门子无论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模块,得到的数值都是整数,单位为0.1度;比如305,就表示30.5度;

网友C:
工程单位归一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是否显示小数点2位,就是1.000000e+002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查询你使用的温度模块能否精确到0.01度;

网友D:
采集的数字除以1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无论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模块,得到的数值都是整数,单位为0.1度;比如305,就表示30.5度;
好聪明哦!正解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喔。
原来是这样
那么是否要显示整数,就可以不用除以1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无论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模块,得到的数值都是整数,单位为0.1度;比如305,就表示30.5度;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