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以下是三菱plc常用的指令,还有不懂的可以问我一 程序流程控制指令—FNC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子程序调用
02     SRET           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控定时器刷新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比较指令—FNC10~19         BIN----二进制     BCD----十进制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BCD码移位传送
14     CML             取反传送
15     BMOV           数据块传送(n点→n点)
16     FMOV           多点传送(1点→n点)
17     XCH              数据交换,(D0)←→(D2)
18     BCD             BCD变换,BIN→BCD
19     BIN              BIN变换,BCD→BIN

三 算术、逻辑运算指令—FNC20~29         BIN----二进制     BCD----十进制
20     ADD             BIN加法
21     SUB             BIN减法
22     MUL             BIN乘法
23     DIV              BIN除法
24     INC             BIN加一
25     DEC             BIN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BIN补码

四 循环、移位指令—FNC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入
39     SFRD           FIFO读出

五 数据处理指令—FNC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求置ON位总数
44     BON             ON位判别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信号报警器标志置位
47     ANR             信号报警器标志复位
48     SQR              BIN平方根
49     FLT                BIN整数→BIN浮点数六 高速处理指令—FNC50~59
50     REF              输入输出刷新
51     REFF             输入滤波时间常数调整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比较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比较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56     SPD              速度检测
57     PLSY             脉冲输出
58     PWM              脉冲宽度调制
59     PLSR            带加减速功能的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FNC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数据搜索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工作台控制
69     SORT            数据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指令—FNC70~79
70     TKY              10键输入
71     HKY              16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码转换
77     PR                打印输出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九 外围设备指令—FNC80~89
80     RS                RS-232C串行通讯
81     PRUN           并行运行
82     ASCI             十六进制→ASCII
83     HEX              ASCII→十六进制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读入
86     VRSC           电位器设定
88     PID              PID控制

十 F2外部模块指令—FNC90~99
90     MNET           F-16N, Mini网
91     ANRD            F2-6A, 模拟量输入
92     ANW*            *2-6*, 模拟量输出
93     RMST            F2-32RM, 启动RM
94     RMWR           F2-32RM, 写RM
95     RMRD            F2-32RM, 读RM
96     RMMN            F2-32RM, 监控RM
97     BLK              F2-30GM, 指定块
98     MCDE            F2-30GM, 机器码十一 浮点数运算指令—FNC110~132
110   ECMP           BIN浮点数比较
111   EZCP            BIN浮点数区间比较
118   EBCD            BIN浮点数→BCD浮点数
119   EBIN             BCD浮点数→BIN浮点数
120   EADD            BIN浮点数加法
121   ESUB            BIN浮点数减法
122   EMUL            BIN浮点数乘法
123   EDIV              BIN浮点数除法
127   ESQR           BIN浮点数开方
129   INT                 BIN浮点数→BIN整数
130   SIN                BIN浮点数正弦函数(SIN)
131   COS             BIN浮点数余弦函数(COS)
132   TAN                BIN浮点数正切函数(TAN)

十二   交换指令—FNC147
147   SWAP           高低字节交换

十三 定位指令—FNC155~159
155   ABS              读当前绝对值位置
156   ZRN               返回原点
157   PLSY             变速脉冲输出
158   DRVI              增量式单速位置控制
159   DRVA           绝对式单速位置控制

十四 时钟运算指令—FNC160~169
160   TCMP           时钟数据比较
161   TZCP            时钟数据区间比较
162   TADD            时钟数据加法
163   TSUB            时钟数据减法
166   TRD             时钟数据读出
167   TWR             时钟数据写入
169   HOUR           小时定时器

十五 变换指令—FNC170~177
170   GRY             二进制数→格雷码
171   GBIN            格雷码→二进制数
176   RD3A           读FXon-3A模拟量模块
177   WR3A           写FXon-3A模拟量模块

十六 触点比较指令—FNC224~246
224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25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26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28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29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30   LD≥            (S1)≥(S2)时运算开始之触点接通

232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33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34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36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37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38   AND≥           (S1)≥(S2)时串联触点接通

240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241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242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244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245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246   OR≥            (S1)≥(S2)时并联触点接通

网友A:
唉,你好歹也贴个FX3U或以上的指令表出来啊。

网友B:
学习了,81 PRUM指令如何应用,用在何处,还有90-98那些指令如何应用,用在何处,请大侠言明。

网友C:
很好,看着养眼,

楼主:
就是随便贴一下而已。

网友D:
   中小规模的程序,这些指令也就只用到30%左右,甚至更少.

网友E:
顶下,加个分。

网友F:
有些指令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 呵呵

网友G:
能用到的指令又有多少。

网友G:
平时没事的时候多翻翻手册,没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