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控制箱问题

楼主(2014-11-10):
第一次设计一个室外控制箱,啥也不懂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指点下,里面装直流电源、交换机、工控机、和2个数字量采集模块。
1)这个简单控制箱只用一个空开做电路保护可以吗
2)需要装接线端子吗,标准的接线是不是每条线都要接到接线端子,(比方说电线能否一条线并联几根线,为工控机和交换机和采集模块供电)
没做过电工,请大家莫鄙视,多多帮忙

网友A:
一个空开不行,需要接线端子,最好看一下安装设计规范。

网友B:
   抗振,防风,防雨雪冰雹等.

网友C:
  一定要装接线端子。通常工控机输入的是交流量,输出是直流量,所以接线端子还应两路。左右分开布置,防止交流串直流。
  空开用一个不行,你有直流电源,交流电源,肯定要分开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装接线端子。通常工控机输入的是交流量,输出是直流量,所以接线端子还应两路。左右分开布置,防止交流串直流。
  空开用一个不行,你有直流电源,交流电源,肯定要分开控制。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