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37KW驱动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10):
有维修过此板的老师请教你们一下,因为手里只有这块驱动板,没有整机,不知道这种驱动板正常的驱动静态电压是多少?目前单独上电测试驱动电压从左到右依次为4.7V , 14V, 20V, 6.15V, 4.7V, 6.15V 先谢谢了!

网友A:
向楼主请教一下!这板子怎么单独上电的啊?我有整机。启动都正常。我在用键盘反复 加减频率过程中说不定是什么时候就会出现P---然后停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
从左到右,第4脚加直流负极,端口X204(左上角地方)加直流电正极~方便的话顺便量一下驱动静态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