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请问AB PLC 的模拟量模块1734-IE2C,对温度,和液压进行监控,怎么在devicenet里面配置,现在通讯上了,但是就是下面的两个模拟量老是闪烁,我查看了,是Underrange,Ch1LAlarm,Ch1LLAlarm报错,怎么解决?、大神给指点吧,,谢谢

网友A:
建议参照rslogix5K的帮助系统,看看各个点配置正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