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有这样的设备吗?(20141111)

楼主(2014-11-10):
图片上的色彩现在是人手描绘进去,有没有什么机器能代替人手呀?

网友A:
好像是精密铸造的。

网友B:
应该是锌合金压铸,用压铸机,原理跟注塑机差不多。

网友C:
用点胶机应该可以。

网友D:
量非常之少吧,做机器划不来的。
当然,要是不缺钱的话,也能做出来的。
硬件就是工控机,平面坐标伺服系统,上色笔,换笔刀架。
最要命还是软件系统,绘图软件,软件还要和机器硬件执行器对接。
估计没有几十W是搞不定的,问题是老板舍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点胶机应该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量非常之少吧,做机器划不来的。
当然,要是不缺钱的话,也能做出来的。
硬件就是工控机,平面坐标伺服系统,上色笔,换笔刀架。
最要命还是软件系统,绘图软件,软件还要和机器硬件执行器对接。
估计没有几十W是搞不定的,问题是老板舍得吗?

网友G:
机器人能够实现的,不过成本么,就老高了,而且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的创意。
人工制作,基本上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产品,因为人的劳动时思维只有自己能够控制。

网友H:
模具做的吧

网友I:
雕刻机;把刀更换成笔;

网友J:
冲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