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HC14各引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HC14为常用数字IC,普通塑封双插元件的型是74HC14、74LS14、7414等,HC14为其简称(贴片元件印字),是六反相器(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器件。
在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和MCU主板电路中,经常见到它的身影。一般用于MCU的接口电路,如在主板MCU和面板MCU之间,充任信号倒相、同相驱动(两级反相器串联)、信号的隔离/缓冲等角色。
   那么在实际电路中,HC14各脚的电压应该多少,才是正常的呢?以上图1、2脚内部反相器电路为例,试分析输入端和输入端在输入不同信号时的电压差异。前提是:电路用于数字信号的传输,具体到变频器电路,电路的电源供电为5V;输入开关量信号的最大幅度为约为+5V,最小幅度约为0V。
   1)当输入开关量直流信号时
输入、输入端的电压呈反相关系,即输入为0V,输出为5V。反之,输入为5V,输出为0V。如果有不符合上述两种的第三种电压状态,则证明该反相器电路是坏掉了。
   2)输入为等宽脉冲信号时
   即输入信号的峰顶和谷底在时间宽度上是相等的,该信号在输出端虽然经过倒相,但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所测平均电压值也应是相等的,即脉冲传输状态下,反相器电路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信号电压,均应为2.5V左右。如果存在第二种电压状态,也说明该反相器电路坏掉了。
   3)输入非等宽脉冲信号时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比较容易做出误判,以为反相器电路坏掉了。事实上,变频器所传输的脉冲信号既有等宽的,也有非等宽的。不能一概而论。而对非等宽脉冲信号的传输,起码(也仅有)两种电压状态:
   a、当输入信号的峰顶宽于谷底时,此时测量输入信号电压值大于2.5V,如为3.5V。经反相输出后,变为输入信号峰顶窄于谷底的信号,肯定会小于2.5V,如为1.5V左右。
   b、当输入信号的峰顶窄于谷底时,此时测量输入信号电压值小于2.5V,如为2V。经反相输出后,变为输入信号峰顶宽于谷底的信号,肯定会大于2.5V,如为3V左右。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输入、输出信号呈“互补倾向”,二者相加之和,约为5V。
   因而,若测得输入、输出端的电压值,二者偏差过大,表现得“有些混乱”时,要考虑到该反相器电路正在传输的是非等宽脉冲信号,电路表现又是正常的,而且若进一步验证的话,可利用“互补倾向”定理进行验证。手头有示波器又不嫌费事的话,可测波形确认。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发出来大字共享吧。

旷野之雪
2014-11-10

网友A:
咸老师岀的都是精品

网友B:
    经验之积累,诚为好的参考数据。

网友C:
咸老师说的很对,简单明了的就把复杂的问题说的一清二楚,谢谢。

网友D:
用示波器,最能反映状态的正确性,这就是示波器的魅力所在。

网友E:
这个是施密特触发器,是有迟滞的,就是上升大于某阈值才认为是高电平,下降小于某阈值认为是低电平。两个阈值是有差值的。

网友F:
很多IC,如果要深入了解其功能,凭资料是不够的,资料上大多语蔫不详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施密特触发器,是有迟滞的,就是上升大于某阈值才认为是高电平,下降小于某阈值认为是低电平。两个阈值是有差值的。
是的,是的。但此处传输的都是规规矩矩的,矩形波,才符合我所述的电压状态。若用于(幅度)不规则电压信号的整形,就那不一定符合本帖所述了。

网友G:
咸老师,11月中旬要开课了?大顶。

有需要的赶快报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老师,11月中旬要开课了?大顶。

有需要的赶快报名哦。
有几位朋友催了几次,不好意思再拖了,想办一个培训班有个交代啦。

网友G:
咸老师,你早该办的。也要转变思路哦。

顶你,我觉得出书没有搞培训班好。盗版太多了。

家里走不开,忙的,不然就来看看你了。

我在我的三菱群里,已经发布消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考虑到种种难处,现在才办啊。

网友H:
谢谢咸老师文章,支持咸工开班,怎么没见开班的信息呢,给大家说说吧,地点,时间,内容,学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