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 Micro/WIN32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10):
工控人生,学到永远。

网友A:
卸载前一版本的软件,然后重新执行安装,如果无论如何都无法卸载,那么重做系统吧。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8237
到这个地址下载一个软件吧,里面有安装指导视频!

网友C:
换个版本装吧

网友D:
估计要重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