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今天厂里坏了台变频器  是 ABB 18.5Kw,整流模块烧了,型号也看不清了。
请哪位高手指导下,逆变模块是FS75R12KE3的。

网友A:
艾赛斯 VUO 52-16

网友B:
选120-150A的整流模块即可。耐压1200V。

楼主:
是想用其他的代用,但空间太小,是焊接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52A  1600V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楼高手说的对!,但18.5KW用 52A 的整流模块似乎有点小。难怪炸额

网友C:
这种机修下去随时要有亏本的心理准备,ABB的炸模块的同时块主板的几率很高。垃圾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啊!呵呵,炸模块主板怎么就会坏呢?见过好多国产的炸模块的,主板同时坏的很少呀?ABB的也算垃圾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52A1600V,380V输进每相2个管脚,整流后输出就1个管脚了,也就1平方那么粗,想想也是380/2根,530/1根也有道理,如果再想不通就想想模块内部引线仅有几根发丝那么粗!ABB不光是模块用的小,连相间距离也小,也就3mm。同等体积还有80A1600V,上图22KW一面铜箔和端子腿炸没了我就用80A的整流模块,那破端子就要150元我不认投,处理表面,把端子腿周边的PCB打磨掉为的是弯曲的铜线能焊到端子腿,再用2.5平方的裸铜把模块的脚和端子的脚连起来,喷三防漆,再涂704,最后收了4800元,模块很便宜,想出这招花了我2天时间。

网友A:
回复 网友A:
380的1根管脚,P N是2只管脚,我也想不通。。。

网友A:
上回折腾我4个来回,国产22KW变频器瞬间加负载报故障电流110多安培,进口变频器15KW不报故障最高电流才不到40安培,软件控制决定模块使用功率大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多台炸机时CPU板报废的,都是电源限流电阻没用烧断,开关管下面的电阻烧断,高电压进入CPU板

至少有5 6台坏CPU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解答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这是什么管呀?上面印字:047 LRC

楼主:
开关管基极与地之间的V56也是这个管,是18v的稳压管还是P6KE18管呢?

楼主:
还有个
35v电容边上的,印字 046 是什么类型的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真是佩服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来学习的,更谈不上高手,ABB的变频器我就修过坏整流模块的这一台,上图模块驱动脚上和1002电阻并联的器件起钳位作用,拿2个18V的稳压管可代替,至于你说的开关管处用一个18V或20V都可以,2个18V反向串也可以。

网友E(2015-03-14):
LRC是双向稳压二极管18V V45,V41是IN4148 C47下面的三极管是L44(没有查到具体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F(2026-03-21):
刚拆了一样的ABB,原装整流模块就是SKD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