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我们公司有CS1-J的传感器,好几个品牌的都是这个名字,安装在气缸的表面,不知道用来检测什么的??请问有用过的朋友么??

网友A:
是气缸专用磁敏传感器,俗称磁敏开关,气缸里有一个耐高温的磁钢,当气缸运行到磁敏开关位置时,开关闭合或断开,说白了就是一个干簧管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CS1-J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很多品牌都用这个名字呢?
还有这个东西应该安装在气缸表面的什么位置哦

网友B:
    检测气缸的运动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CS1-J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很多品牌都用这个名字呢?
还有这个东西应该安装在气缸表面的什么位置哦
  根据需求,可以在气缸表面来回滑动,定位置后再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定位置呢??是不是先把气缸推到一头,试试灯亮了就固定;
再推到另外一头,再来一个等灯亮了又固定下来,从而检测到位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定位置呢??是不是先把气缸推到一头,试试灯亮了就固定;
再推到另外一头,再来一个等灯亮了又固定下来,从而检测到位否??????????????
  根据你所需要的行程来决定开关的安装位置.

网友C:
磁性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