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发现日立55KW大机器内部接触器直接连在R和T上,这样通电马上就会吸合,但是他设置了充电电阻,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不可思议啊  那电阻还有什么用啊

网友B:
380的接触器?你仔细看看肯定不可能的

网友C:
手头上有个J300 18.5K烂货,看了下可以肯定楼主说的不会有错。电源直接到接触器线圈,中间无控制器件。这接触器会不会有延时功能?我也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380的,接在S和T,直接接的百分百

楼主:
好像这充电电阻阻值很小,只在接触器吸合瞬间起一点点缓冲作用,不知这样会不会烧整流桥,用万用表测试这电阻阻值只有0.6R

网友C:
这个接触器也许有古怪,我量了下普通220AC的线圈是500欧,而日立的有4K欧,我这个起动电阻约2欧。测下你的,对接触器单独上电试试是不是得电马上吸合的。

网友D:
楼主说道说道。

网友E:
无法想象啊  难道真有延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700 欧马上得电

网友B:
拍点照片,我们研究研究

网友F:
大功率变频器由于并联大容量滤波电容,如果直接供电瞬间会有很大的充电电流,相应的必须加大整流模块规格,而这是不必要的,解决的办法是串联一电阻先以小电流充电以供正机及CPU工作,待自检正常后器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