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西门子数控伺服电源请指教,谁有维修资料西门子611a的伺服电源坏了芯片sie20034和模块。如何避免器件损失、安全检修测试,不装模块能不能单独试机把前级先修好。有何好方法安全简便。

楼主:
6SN145-1BA01-0BA

楼主:
这机器单独怎么测试。

网友A:
应该是6SN1145-1BA01-0BA。
不知你要的是判断模块故障还是维修模块内部的资料,如是维修模块内部的资料,只有找西门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判断模块故障

网友A:
看一下模块上的发光二极管指示,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红色指示且绿色或黄色有一个量模块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611a的伺服电源坏了芯片sie20034和模块。如何避免器件损失、安全检修测试,不装模块能不能单独试机把前级先修好。有何好方法安全简便。

网友B(2015-02-28):
单独上电测试

网友C(2016-06-01):
有工装就可以给电源板上电,看信号就可以了。
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