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数控设备

楼主(2014-11-10):
本人原先是从事家电维修专修电视为主,想修数控机床设备的电路,芯片级维修。如何去做,想先哪学习一下。请指导一下去哪开始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你专修芯片级,这个目标有点高,可能要熟悉段时间的。因为系统、驱动、I/O、伺服电机等他的工作原理、还有相互制约的参数跟家电区别很大的,祝你好运。

网友B:
数控比家电高的不只是一个等级,涉及到太多。硬件和软件结合。

网友C:
毕竟是有点基础的啊  应该好学习一点

网友D:
如果你修家电能看懂电路,能自己分析电路,你可以。但是仅仅是靠经验那是不行的。而且你要对运放等电路熟悉一点。

网友E:
数控芯片级的维修不都吧,线路维修可能多一些。

网友F:
我也半路出家的!关键是你得有机会去实践啊!纸上谈兵没有用的啊!

网友G:
希望楼主好好学习啊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H:
呵呵;芯片级的维修先别想了;
实际一点,从最简单的做起吧

网友I:
最好是实操
找个工厂实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611a的伺服电源坏了芯片sie20034和模块。如何避免器件损失、安全检修测试,不装模块能不能单独试机把前级先修好。有何好方法安全简便。

网友J:
找本维修变频器的书籍,然后在找一些变频器的电路板,研究熟了,就可以揽活了,变修变学习。

网友K:
芯片级维修?如果你能把伺服驱动器维修完全搞定钱都大把的赚,现在好多说能够修伺服驱动器的都是忽悠。数控系统维修你就别想了,那个不是自学能够搞懂的,而且里面很多都涉及到商业保护目的,无法弄到资料和程序代码的

网友L:
找个大的有实力的售后去干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