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本公司做了一台设备用三菱PLC控制米格伺服电机工作,如设置的转速是450转/分钟,可实际转速只有大约26转/分钟。要电机转15圈可实际只有转1圈多点而且电机振动和噪声很大。设置转速1000转/分钟,电机刚开始很慢大约过几秒钟就会突然加快而且转的圈数也和设置的差不多。我把电机和驱动器分别换着连接在别的设备上,电机转速和转的圈数和设置的一样,振动和噪声也几乎听不到了。以前的设备用的是三菱FX3G现在的是FX3U而且里面的程序也一样,不知哪位高手朋友知道请帮忙教教我。谢谢!

网友A:
电子此轮比设置的对不?还有这台FX3U的PLC是否是晶体管输出的?先检查下。

楼主:
齿轮比是对的,因为在别的设备上用了一下是好的,晶体管输出应该也对的因为我使用的是FX3UMT的不是MR的,要么买到了假货型号是MT的其实是MR的。可我把Y0连接在X0上用高速计数器收到的脉冲信号数和Y0的输出脉冲信号数在显示屏里显示是一样的。可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信号数却不一样

楼主:
刚才PLC发了118041个脉冲,驱动当前位置低5位(脉冲)P5434,当前位置高5位(X100000脉冲)P. 1,位置指令低5位(脉冲)C0,位置指令高5位(X100000脉冲)C.0,位置偏差低5位(脉冲)和位置偏差高5位(X100000脉冲)都是0

网友B:
电机振动和噪音大,可不一定是PLC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好好分析检查吧。

网友D:
如果配置没有问题,看看接线。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D:
对了 PLC对伺服电机也有个加减速和最高速度等的配置语句,你可以查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E:
很明显啊,看起来是加减速时间设置的不合适,伺服电机、特别是国产的在低速的时候容易产生振动和噪声,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加速时间太长了。仔细看一下三菱的手册,里面有相应的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F:
没调好。一个是齿轮比要正确,还有一个控制上的惯性比要调整正确,还有伺服控制器里的各种震动和滤波参数等等,都要进行调整。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问题找到了,是PLC连接伺服驱动器的屏蔽线问题,换了普通的电线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