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称重模块

楼主(2014-11-10):
哪位高人有台达DVPSX  PLC的称重梯形图怎么写啊,需要有毛重,净重,清零等等功能的,在线等,比较急。跪谢

网友A:
称重模块没有二次表么?
一般称重模块的微弱电位差信号,都要进二次表处理的,然后二次表在通过总线形式传输到PLC的232或485的。
而称重的毛重、处皮、清零都是在二次表面板上进行的,总线传输的只是处理后的净重,这样简单,当然也可以传到PLC上实现,但编程就要麻烦了。

网友B:
编程可以看看特殊模块手册,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