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刚买了个三菱触摸屏,型号GS2107-WTBD,现在想买编程电缆,请问一下用哪一种?淘宝没找到

网友A:
不带USB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在官网找到了,GT01-C30R2-9S是这个

网友B:
这个用网线或是用普通的USB线,只要接口对就可以了,一头是迷你USB口连触摸屏,一头是标准的USB口连接电脑。
用USB的第一次插上装下驱动就可以,线用国产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在官网找到了,GT01-C30R2-9S是这个

网友D:
帮顶吧,三菱的HMI没用过!

网友E:
三菱经济型的触摸屏

网友F:
市场上很多,三菱原装很贵的

网友G:
去官网查下,都有的

网友H:
三菱的屏性价比太低了,5寸的3000,10寸的6000。

楼主:
回复 网友H:
赞成,我老早就这样觉得了,只是客户指定;跟客户介绍威纶、pro-face这些,他们都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