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频率显示有,一启动显示----?无输出。

网友A:
测一下+5V是否随启动指令的给出被拉低?若是,则驱动电路有短路元件。

网友B:
这是欠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欠压,日立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富士22KW在摘板修理时,外接开关管,屏蔽掉OC信号后,按运行键后也显示---,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屏蔽---,让板子运行起来,有谁知道如何屏蔽富士---信号吗?

网友E:
主回路检测或欠压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检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板子装上模块,机器可以运行的,现在问题是,拆了模块,运行就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板子装上模块,机器可以运行的,现在问题是,拆了模块,运行就显示----,
这不是没病找病医吗中……看看某些回路与模块是否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板子装上模块,机器可以运行的,现在问题是,拆了模块,运行就显示----,
这不是没病找病医吗中……看看某些回路与模块是否有关……
此话差矣,我的目的是为了摘板方便维修,屏蔽掉一些检测信号,让机器运行起来,方便测试模块的静,动态电压,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F:
昨天也来个30KW G11,还在修驱动,等下我上电看有无各位所述现象

网友F:
并无以上说的横线现象,或许是机型有差别或许是其它原因。骗过所有检测正常开机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欠压

兄弟,明白了什么叫曲高和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并无以上说的横线现象,或许是机型有差别或许是其它原因。骗过所有检测正常开机测试
我维修的机器和你型号不一样,我的是:FRN22F1S-4C,开关管在整流模块里面的

网友F:
开关管在模块里有啥差别,G9的开关管也在模块里。这些只是机械结构上的不同

网友H:
来学习下变频器维修经验。有图就是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兄弟,我说的意思是型号不一样

网友D:
说明书中这样说:[ 2 ] ____ 下划线显示
现象 按下或接通键、正转运转·停止指令『FWD』或反转运转·停止指令『REV』,但电机不旋转,显示下划线。
原因
检查和对策
(1) 直流中间电路电压降低
通过操作面板的程序模式从菜单5「维护保养信息」选择5_01,确认直流中间电路电压。(3相400V:DC400V以下)
?? 连接符合输入电源规格的电源。
(2) 只有控制电源辅助输入,没有接通主电源
确认主电源的接通。
?? 接通主电源。

网友I:
富士的机器FRNE的小机器都容易出现-----这个故障,基本是模块炸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J: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问题终于找到。特别谢谢咸工屏蔽A7840电流检测的启发.

网友J:
3 4 6 18楼真的说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富士的机器FRNE的小机器都容易出现-----这个故障,基本是模块炸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说到本论题的关键了吧

网友L:
直流电压低,先检查CP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