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我们这有一台埃斯顿的增量型伺服电机,用在折弯机后挡指上,在定位的时候一直定位不准,电机在目标值附近来回摆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各位了~

楼主:
应该肿么解决呀....

网友A:
应该是伺服参数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B:
要是新设备就查查伺服参数,吧钢性调软一点,要是旧设备就查查电机带动的机械部分是不是有松动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编码器没有关系吗?我们用的是速度控制,怎么才能防止这种现象呢?

网友C:
参数没调好,强制零钳位就行了

网友D:
增益参数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