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1.问问大家设备上的电缆线怎么布置才更漂亮? 比如说设备上的一个传感器,或者电机,电缆从控制柜内出去,穿过很多的机械支架或梁,等等最后接到元器件上,中间的走线你们的电工如何处理更漂亮?
我们使用扎带固定绑紧,也用过粘块固定,但粘块粘不牢,容易脱落,脱落后,电线悬空着,十分难看;
你们的电工都是怎么固定的呢?
2. 控制柜内的线,比如说PLC到触摸屏的线怎么固定? 电缆先出PLC,走线槽,接到HMI上,必然横平竖直的贴着柜门走才漂亮;问题是怎么办电缆固定在柜壳上,用扎带显然不行了,我见过很多柜子,他们都是悬着的,也见过在柜子HMI面内装小线槽,都丑陋, 你们家的柜子怎么处理这小细节?
大家有图片上传更好, 这些小细节,请大家都说说吧

网友A:
用不带双面胶的固定块,用A B 胶粘固定块。

网友B:
同意二楼的。

网友C:
   开孔,攻丝,固定座, 绑线,永固.

网友D:
我们使用扎带固定,非常牢固

网友E:
经常用的是套管扎线带

网友D:
    完整的电缆是不好固定在柜壳里,首先必须将电缆层的电缆抽出一大截穿过控制柜底板,在底部用粗扎带将电缆垂直固定在柜架旁,然后在距离底板约30cm处剖电缆,剖开的导线沿着横竖分布的线槽走,导线在槽内用细扎带绑紧,这样就比较美观。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柜内用行线槽布线;盖盖子以后,看不到线,很整洁;

第二个问题,柜外布线,用金属桥架。及抗干扰,还很好看。就是需要些成本。

网友G:
要漂亮去工博会看看吧

网友H:
控制柜内一般用扎带和线槽
现场仪表一般用穿线管和防爆软管。
这样不但规范而且能够抗干扰

网友I:
同意二楼

网友J:
我们都是用钻孔攻丝绑线的方法

网友K:
柜壳一般用粘块,脱落只能说粘性质量差。见过国外的设备用粘块几十年至今想拔也拔不下来。同样的东西,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