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有哪些指令是可以断电保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些指令是可以断电保持的

你是指停电了PLC还在执行着指令?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指停电保持的存贮器.

网友C:
呵呵;什么叫断电保持的指令;

网友D:
可能是说再次上电后程序接着运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哪些指令是可以断电保持的
应该是寄存器或者继电器吧,比如三菱里的D,M!

网友F:
难道说的是掉电保持??HR

网友G:
不同的品牌型号都不同吧,楼主问保持指令不知道发明出来了没有!!!

网友H:
指令?内存才有分的

网友B:
     断电状态下,依靠电池保存某些重要的参数,不会拿这个昂贵的电池去执行指令而很快耗尽电池能量.

网友I:
指令断电保持???

网友J:
比如计数器就是断电保持.上电后只要条件满足接着计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比如计数器就是断电保持.上电后只要条件满足接着计数。
有规定的,不是所有计数器都断电保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