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的热敏电阻

楼主(2014-11-11):
我在找发热的热敏电阻,在网上找了一批供应商都说不能加热,谁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可以发热的热敏电阻品牌?

网友A:
目的是什么,是用于加热、又能控制最高温度,还是用于检测、控制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检测,用来测量流速的

网友B:
可否把一个热敏电阻与一个普通电阻并联焊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因体积限制,希望用一个热敏电阻实现

网友C:
热敏电阻发热了,他的阻值随温度的曲线怎么会准啊

网友D:
为什么需要发热?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ptc电阻,彩电消磁的那个啊,或者说电蚊香里的那个加热的东西,还有热熔胶枪里的那个。

网友F:
恒温的,你的体积 要求多大?可以用PTC,可以恒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