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如题!非一次浇筑的镀锡铜鼻子,管压式的会有问题吗?

网友A:
看电流,压得好不好,和电压没关系,按电压就是处理绝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专用的接线端子
发热不发热看电流大小

网友C:
压接好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D:
这和中压电机还是低压电机没关系。如果说管鼻子因为发热烧坏了,那是因为没有压接好,导致接触电阻而烧坏。

网友E:
   10kV电机是高压电机,你这电机平时接带负荷多少决定了电机的长期允许通过电流是多少,然后根据电流选择铜鼻子规格,小了肯定会发热,再就是一定要压接平整牢固,工艺过关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