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三菱FX1S+FX1N-485-BD和三菱变频器D700通讯控制,正转,反转,启动,也能设定频率,就是不能监控输出频率和电压,电流,谁有这方面的案例啊?网上很多,大都说的很模湖,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1S+FX1N-485-BD和三菱变频器D700通讯控制,正转,反转,启动,也能设定频率,就是不能监控输出频率和电压,电流,谁有这方面的案例啊?网上很多,大都说的很模湖,请高手指教!
你的PLC是FX1S的?你的485BD是FX1N-485BD?
窃以为不可取啊!应该是FX1S-485BD吧!有需要帮助联系我QQ*********
-----------------------------------------------
型号都没搞对,你还加QQ帮助什么;
FX1N-485BD这个没错;用在FX1N/FX1S系列上的;
BD板三菱从来没有命名过以FX1S开头的;
-----------------------------------------------
觉得程序上我依然可以提供帮助的!如果楼主有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比我还小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比我还小白的
惭愧啊!让您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