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1):
 我公司的螺杆压缩机--正力精工制造最近报警:排气温度高(95度)。但是不缺机油。请问知情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看看油压是不是偏高了?
看看空滤脏不脏
如果是水冷的看看水温(或者散热器是否结垢)

网友B:
吹吹散热器的灰尘(风冷式),水冷的除垢

网友C:
这样的状况,偶厂操作工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仪表维修人员。
偶厂的空压机上贴着条子,空压机报警找仪表。
嘿嘿。。。
楼主可首先让仪表人员看一下,温度检测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找维修人员啊。

网友E:
是不是一直在工作,没有卸荷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根据你们的建议,清洗空气过滤器、机油过滤器之后,现在基本正常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