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英威腾CHE100   7.5KW 变频器炸电源部分,模块没有炸,现在电源修好了,上主板跳POFF ,手上没有其他CHE的主板,就接CHF的主板,显示正常。英威腾CHE主板跳POFF,哪位有遇到,求解一下

网友A:
缺相,欠压

网友B:
如一楼所说可能欠压或5V不正常…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是欠压报警,检查5V电源及周边电解电容

网友E: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应该还是下面的问题和主板没关系

网友F:
英威腾只供直流电会报POFFE有一个参数输入缺相保护的。

网友G:
修过这种故障的,调整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值即可。以前有维修记录的,明天查查是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