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带着被千人鄙视目光的心态,问2个问题:
1、自动化仪器仪表,一般都会有供电电源,请问,“供电电源:12...30VDC,100mA”中的100mA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2、开关触点容量:24VDC,0.5A,26W中的消耗功率,怎么不是24×0.5=12W

注:上面的数据,不是我凭空想象的,是摘抄仪表样本上的。

网友A:
   第0条: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鄙视,另外赞一下楼主,不怕耻笑.
   第一条: 100mA代表负荷能力,超过这个电流,电源(末级功率管)容易被烧坏.
   第二条,请以原图片出示.开关触点容量一般以电压和电流参数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0条: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鄙视,另外赞一下楼主,不怕耻笑.
   第一条: 100mA代表负荷能力,超过这个电流,电源(末级功率管)容易被烧坏.
   第二条,请以原图片出示.开关触点容量一般以电压和电流参数表示.
第0条有点意思!

网友C:
100毫安表示直流电源最大电流,第二个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的参数吧,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讲的是电压有一个使用的范围,电流有一个极限值。这个应该好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触点容量,一般是讲电流的额定允许值。至于电压是开关时的指标,至于功率,还真没注意。只要线路电压在允许范围,电流不超过规定的额定值,那就可以安全使用。没有功率的事呀。因为就触点而言,闭合以后,电压就为0了,触头发热很小(不过载的话)。所以,说触点的功率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
楼主的水平估计跟我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讲的是电压有一个使用的范围,电流有一个极限值。这个应该好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触点容量,一般是讲电流的额定允许值。至于电压是开关时的指标,至于功率,还真没注意。只要线路电压在允许范围,电流不超过规定的额定值,那就可以安全使用。没有功率的事呀。因为就触点而言,闭合以后,电压就为0了,触头发热很小(不过载的话)。所以,说触点的功率没有什么意义。
回复的很好。

网友G:
功率没有关注过,功率包括仪表自身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