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低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前几天调试设备出现一问题  特在此请教各位    两台一模一样的设备,功率为3KW  220U的  设备调试时电源线是沿用别的设备的3相线,每条线路都是从总控制柜单独拉出的三相线,线径为1.5平方,偏小我建议更换线但是客服坚持我没办法。
然后调试中,两台设备两条线路设备运行时一台设备电压正常,一台偏低。于是我更换电压偏低设备的三相线的相序。然后单独运行电压偏低的设备其电压正常,再单独运行电压正常的设备其电压低的夸张130伏安,然后同时运行两台设备,两台电压相对正常190伏。请问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没带万用表也不好查电路。请给位高手给点见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期待各位给点答案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要现场查看,才好判断。
两个回路的线,是不是分别独立的;接线点是否牢固可靠;等。
什么样的负载,改变相序能改变其运行状态吗;是说负载是单相的吗。

网友B:
把电线换大,应该就没问题了。你先试试,这么小的用电设备换线很容易的!

网友C:
换个2.5的线费不了多少成本吧
公司还在乎这点?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线路损耗,有可能哪里接触不好或漏电,负载不大,按每平方10A算可以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page=1谢谢前来顶帖

网友E:
夸张的130伏安表情???

网友F:
楼主还是重新放电线吧。

网友G:
     线径偏小,接触不好等.

网友H:
如果长度都一样或差不多,那就不应该是压降问题,估计哪里有接触不良。

网友I:
别说那么多,立马换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回路的线是独立的  负载主要是两个1.2KW的循环风机  三相电改变相序电压是不一样的,除非是特别处理的电路稳我用的这个就民用电路  个人也怀疑是连接不牢靠,特意查了一下进线但是没发现问题 可能是别的地方没连接好。谢谢你给的宝贵意见  负载是单相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宝贵意见  现在基本也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当是想的问题点也是一线径太小建议客户更换线,另一个就是连接不牢靠,但是进线部分的连接已经检查了没虚接现场,可能是别处 再次感谢给出意见的各位

网友J:
1.设备用电是单相,2.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