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4-11-11):
最近收了台AMB300-110G故障变频器,查明故障原因是其中为风扇以及给旁路接触器提供24V电源的开关电源板故障无输出,细看电源板和之前咸老师详细介绍过的那篇“3844不作振荡之用,还能干嘛?”文中电路一模一样,有了电路图修起来就顺利多了,把电源主回路里的2个炸裂开关管和限流电阻更换,接下来把坏掉的3844和电源管理芯片SG3525A以及其周边几个损坏三极管一同更换,给电试下发现24V输出指针升到5V就归0,就是抖了一下就不动了 ,再查发现其中一个开关管G极电阻开路更换后电源输出电压正常,空载运行不久发现2个开关管发热厉害!确切的说是接近烫手,这块电源板在变频器的安装处刚好有个60mm的排风扇,我单独为电源板旁边放个60mm风扇排风,长时间后开关管温度正常,夏天气温高不 知道怎么样,这种情形若是电源不正常,怎么检查?

楼主:
损坏的2个开关管是15N120,换上的是AMB单管机上的拆下的25nN120,大家有没有发现网上买的25N120焊过之后阻值就有明显变化,刚开始我还以为那里还有问题呢,后来就把管子放水里只露出管脚焊阻值就 没变化。

网友A:
阻值随温度变化是正常的,但25N120是IGBT管,开关管建议换用场效应管…
这个电路曾看咸老师介绍过,所以建议向咸老师求助或技术支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场效应管

楼主:
用K2225换下25N120开关管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