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4-11-11):
大家好,我买了一根维纶MT500屏编程电缆,怎么都和屏连不上,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MT500不带USB口的;确认你的电缆型号正确;

网友B:
MT500是RS232C编程,自己做一根!

网友C:
500的,买的二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屏是MT510TV,我的买的电缆时MT500的,型号是对的,
在网上买的新的,

网友A:
呵呵;MT510停产N年了;所以你买到正宗新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显示PC的那个口是连下载线的;
电缆双头的一端接到MT510上;长的那头是电脑;
另外一条短的线是连PLC用的;

网友D:
这个屏貌很老了,想淘个二手的都不容易!

网友E:
你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下,接线是否是电脑的235接触摸屏的785;第二两头都是公头,所以不要插反;第三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端口和波特率与电脑一致,如果还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F:
可以自己焊一根,具体参看手册,而且HMI与电脑端要注意,混了就不行了,你的那个线子掉个头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帮忙顶一下

网友G:
你的软件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H:
自己制作一条吧!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己焊一根,具体参看手册,而且HMI与电脑端要注意,混了就不行了,你的那个线子掉个头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帮忙顶一下
拉票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是地,不拉怎么行

网友J:
估计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