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各位朋友:一台老设备改造触摸屏坏了,想重写一下台达plc DVP20EHOOR2 程序用那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WPLSoft 2.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PLSoft 2.33
或者在官网下最新版,我用的是
还不错

网友C:
2.34 2.37等等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PLSoft 2.33
正确!是这个版本没错!

网友E:
2.35

网友F:
现在2.37是最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