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4-11-11):
初学PLC,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要先把各种常用指令都背熟

网友A:
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由浅入深的上机操作,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B:
看情况吧,可以先了解些指令,需知道查指令手册。

网友C:
能记住最好,记不住的能知道查手册,然后使用也可以,指令后面的那些参数具体怎么写,如果能通过查手册知道也可以。

网友D:
工作不是考试,不用闭卷的。。记得最好 不记得没有什么

网友E:
有条件的做实操;没条件的做仿真

网友F:
经常使用就会记住 了

网友G:
背熟也不知道怎么用呢。
其实有很多捷径的,那就是找一个成功的工程程序,只要多看几个就可以发现里面的技巧。

网友H:
死记硬背,也是个办法,但指令是必须了解,还要去应用才是主要。

网友I:
不用死记硬背,使用时对照手册,用的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网友J:
     先大致浏览一下,知道大概在哪里,需要用的时候,快速找到.
     经常用的指令,不需要刻意记忆,就自然记得.
     中小型程序,常用指令也就总指令集的30%左右.

网友K:
自己设计一个应用,然后考虑怎么样来完成。要根据实际的要求来选择相应的指令。

网友L:
记的住那当然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