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改装成功多谢中山宇丰大哥

楼主(2014-11-11):
用这个厚膜小板修好的,省了很多事,感谢宇丰大哥劳动成果减轻我们的劳动痛苦,你们想试试的话就去找他吧,他就在坛里。

网友A:
我觉得换个小板比维修还复杂呢?这个小板就是3844+TL431+PC817吗?

网友B:
帮我打广告没有广告费的哦。
你的板上废物没拆干净原3844还留着有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我打广告没有广告费的哦。
你的板上废物没拆干净原3844还留着有何用
等下回再改回去吧

网友D:
我是来看风扇的,两个都是8025的?

网友E: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F:
有这个好玩意啊,有详细介绍吗。我这有个富士的5.5kw的开关电源坏了,不知道能否用这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实际电路五花八门,不可能通杀,要依其电路工作原理是否符合此小板。基本上可以这么判断:如果原来是他激式,用的控制IC类似3844,M51996,富士机上的AN****(记不太清型号了),STR-Z1504等必定可改。再模糊一点只要这类IC的供电是14-16V左右的都可以。具体应用要有点电路基础

网友G:
听起来挺好用的啊

网友H:
改过51996的,用的康沃拆机的小板。可能开关频率有些低,变压器有轻微叫声,待机工2小时,温升正常

网友I:
这个要顶!需要的话一定找 中山宇丰 大侠!

网友J:
其实这个很简单,在修理电视机时,也有开关电源振荡模块代换,只不过模块有点大,在变频器里不好安装。我在修理变频器开关电源时,为了判断开关变压器好坏,也用振荡模块代换过,只要熟悉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可以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