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开路

楼主(2014-11-11):
请问各位?编码器开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是怎么判断它开路的?

网友C:
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D:
线短了吗

网友E:
开路就是开路呗  看看线是不是断了 没断可能编码器坏了

网友F:
是不是通信不上,找不到编码器啊

网友G:
没收到编码器返回的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