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ACS800-01-0040(0050 0060)-3 变频器在运行中会出现断路器脱扣现象,检查发现是三项整流模块击穿所致,有时是两块击穿,有时是三块。停机再开机后一段时间时间(半小时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出现,最近两年出现很频繁。变频器运行时没有出现过载现象。变频器使用后长则一年短则两个月。如果是电压击穿,如何防范过电压呢?(产品质量考虑除外)请专家赐教!急!

网友A:
滤波电容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B:
电路是怎么接线的呢?有进线电抗器吗?多介绍点现场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容不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接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出线接变频器,没有电抗器。2008年我们用的ABB800型变频器到现在还一直用着,出现故障的变频器都是2012年左右购买的,尤其是最近购买的,有时用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所述的故障现象,我认为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可公司的大领导不认可。

网友B:
没电抗器那还说什么,装输入电抗器。因为现在的电网情况可能不好,应该测一下电网质量,看看谐波是否超标了。

网友C:
监控一下输入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