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我们想在水源井房内装一安防系统,我想用红外对射+工业照相机来拍摄,工业照相机哪家的好?这种情况选择什么技术参数的照相机好?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B:
等楼下的来解决。

网友C:
不就是个监控摄像头吗?还什么工业相机?钱多了没地方花吗?
现在的几百万网络高清监控摄像头,几百块钱一个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了,还有红外夜视功能。
如果想上360度旋转球机的话,要2K多块钱一个。
网络高清摄像头,建议使用TCP/IP的方式传输图像,也就是网线+交换机+组装电脑+监控软件实现。

网友C:
百万网络高清摄像头,上某宝搜一大把,或者楼主嫌档次太低,不够高大上,也可以直接上像交警抓拍超速车牌号的那种摄像头神器。
几千上万块钱一个镜头。

网友D:
监控头,国产的也有厂家自己叫CCD摄相机,多一个字,那个外壳也是工业相机的壳,不知道是不是要当CCD相机卖

网友E:
装着很有经验的样子,去安防商店问一下,技术人员会给你很专业的方案和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监控地点在野外,只能通过GPRS建立连接,费用问题,只想装个开门报警,传送图片。摄像头能拍照么,不应该用由触发信号控制的照相机才可以么?我的结构是红外报警-照相机(开关输入,RS485输出)-RTU?

网友C:
回复 楼主:
拍照功能的摄像头,并且是开关量触发,没接触过,需要到市场上去了解。
也有WI-FI功能的摄像头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去电脑城找商家,没有不能实现的功能,只会问你的口袋能给多少钱而已。

网友F:
如果不是防爆场所,不同的市面上的监控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堡盟工业相机,可自己编程,用途强大,分辨率高

网友H:
工业相机!还要自己写软件的哦

网友F:
是防爆场所么?不是用普通的安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