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2):
  请教各位,电脑为WIN7系统下的家用电脑。通过USB转232数据线连接PLC(艾默生E100),不知道什么原因,通讯连接不上。使用的是编程口协议。谢谢!

网友A:
安装驱动了没有?
选对串口了吗?

网友B:
师傅说过,现在工业用的大多数程序和软件都是在XP等环境下开发的,WIN7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C:
有这种说法的,XP系统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还是在XP下运行吧,我的电脑都装了3个系统。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转换线驱动问题。

网友F:
设置正确得话,应该是驱动问题,这条线应该还可以作为下载线使用,试试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G:
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先………

网友H:
是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2016-01-13):
系统问题。重新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