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昨天家里的一个开关的接头有一头有问题,是一个浴室内的进出风电机,是单向的,可以进风,也可以排风,是通过双向头的开关来控制,拨到上面进风,拨到下面排风。

  后来测量发现拨到上面二个端子不通,拨到下面的二个端子是通的,所以现在不进风,于是将这上面的一根线拨出接在另外一个开关上,于是问题就来了,现在上电后,风机还是不进风,这是为什么? 后面将这个开关按钮下面接出风的那根线,就可以正常进出风工作,这是为什么 ?
  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

网友A:
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B:
就是电容运转式电机接法

网友C:
    分析检查线路,单电容电机吗?

网友D:
线路没有接正确!

网友E:
接错线了吧??

网友F:
这个应该接错线了。

网友G:
开关没换?
检查触点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I:
楼主说的应该是换气扇,参考楼上给的图就能搞定。

网友J:
哇,就是线圈正反绕制,同名端相反的呀。这很简单呀,我看懂了。

网友K:
8楼给图了,按图纸接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是的

网友C:
    参照8楼的图,两个线圈应该参数应该相同,检查回路通断.

网友M:
不就是个开关坏了吗?
换一个风扇的正反转开关就得了呀,买不到吗?还是懒得去五金店购买呢?

网友N:
回复 网友H:
请问图片里的两个绕组有主副之分么

网友O:
先检查电风扇的性能,看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是的
怎么停?

网友H: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是的
怎么停?
这是原理图。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是的
怎么停?
这是原理图。
那就是单刀三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对,原理图因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想只将排风改到旁边 绿色指示灯的 无线开关控制, 也就将原来开关上端的线接到 我 带有 220V 火线的 无线开关中去就可以吗 ?
但是事实我这样接后启动无线开关,其风机不启动 ? 为什么 ?

网友Q:
单相电机換向不是很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对,原理图因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想只将排风改到旁边 绿色指示灯的 无线开关控制, 也就将原来开关上端的线接到 我 带有 220V 火线的 无线开关中去就可以吗 ?
但是事实我这样接后启动无线开关,其风机不启动 ? 为什么 ?
有线的风机会动吗?无线开关接点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对,原理图因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想只将排风改到旁边 绿色指示灯的 无线开关控制, 也就将原来开关上端的线接到 我 带有 220V 火线的 无线开关中去就可以吗 ?
但是事实我这样接后启动无线开关,其风机不启动 ? 为什么 ?
接线错或无线开关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