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电机有个默认一圈的脉冲数是1048576,如果我把分子设成1048576分母设成5000,是不是就是5000脉冲一圈?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给的脉冲频率是500000,加减速为0,丝杆的导程是2毫米,那么1秒钟就能走200毫米,但感觉速度最多1秒钟50毫米,请问是为什么?  因为太快,伺服也监视不到转了多少,,

网友A:
脉冲编码器的每周脉冲数有那么高吗?1048576?疯了?一般的编码器每周脉冲数也就是2000-5000,你用的编码器是绝对编码器吗?还是正交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量式的,,这很正常阿,,我用的安川,三菱的也是这么多啊,,,

网友B:
   楼主是说:电机有个默认一圈的脉冲数是1048576,不是编码器.
   电子齿轮比参照减速器的速比.

网友C:
没有检测怎知走了多少,不知1秒检测到多少脉冲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倍频了吧,编码器做不到这么高的每周脉冲数。

网友D:
能做到这么多脉冲?那精度相当的高了。

网友E:
伺服的编码器与我们平时用的外部安装的不同,那种分辩率最高也就几千P/R;
三菱的J4分辩率已经提升到22位,对应419,4304P/R;

网友F:
算法是正确的,另外你的丝杆走不了200,因为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