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持的利与弊

楼主(2014-11-12):
总线传输的优点和弊端就在那根总线上,如果这跟公用的总线出现故障或者维修,或者维护,那么其要传输的参数在操作界面上通常的做法就是保持故障前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极易出现误操作。
曾经工艺一个罐区的液位检测失灵,原因总线仪表出现故障,数值保持故障前的数值,导致一个班工艺人员没有发现,还好在白天,现场巡检看到就地指示的液位计与远传显示偏差太大,才知道液位出现故障。
但如果采用故障数据变零或者不显示的情况,如果仪表人员调试维护总线仪表,所有的总线检测仪表全部失灵,对于工艺人员也无法接受。

网友A:
程序做的有问题,出现通讯和其它错误了必须提示报警,同时关闭与其相关的自动控制甚至设备,界面和声光报警同时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做的有问题,出现通讯和其它错误了必须提示报警,同时关闭与其相关的自动控制甚至设备,界面和声光报警同时输出。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做的有问题,出现通讯和其它错误了必须提示报警,同时关闭与其相关的自动控制甚至设备,界面和声光报警同时输出。
程序外包的,领导照着样子写了几套,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谁做的找谁去,当初就不能验收,这不是漏洞是典型的错误,必须改正。

网友C:
纠结这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程序做的有问题,出现通讯和其它错误了必须提示报警,同时关闭与其相关的自动控制甚至设备,界面和声光报警同时输出。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