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伺服 AL024

楼主(2014-11-12):
台达的B2 系  报024错误,电机 编码器通讯线更换 ,开机依然024,难道是 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A:
帮楼主顶上…其代结果

网友B:
驱动器坏也很有可能啊

网友C:
新电机,还是设备上用的,突然这样了,新的话可能自己做的编码器线有问题。我都是自己做的编码器线,厂家没给做。

楼主:
哎,原来的电机编码器是有问题,新换的电机和老电机就是编码器的区别. 还是电机的问题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原来的电机编码器是有问题,新换的电机和老电机就是编码器的区别. 还是电机为问题 !
不够仔细啊。